皮带线的速度现在需求需要很稳定,采用什么方式可以最好啊

楼主(2019-12-05):
目前在开发一款设备,需要皮带线配合视觉,所以希望皮带线的速度很稳定,不然会导致生产中变异很大,目前看了米思米,上皮带速度有两种,匀速和BPQ,想知道要达到这种稳定设备需要选择怎样的电机才可以稳定的做到啊 ?目前这种电机用什么电机比较合适?

网友A:
同步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等

同步电机这个听着蛮好,步进和伺服用在皮带线上会不会有点浪费啊

网友(点评):
要看要求才能定哪种最好

网友B:
伺服电机,或者用好点的变频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或者用好点的变频也可以的

用伺服的成本会不会高了些

网友C:
如果皮带打滑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伺服的成本会不会高了些

视觉本身对于产品输送稳定性要求很高的话,还是不要纠结成本了吧,万一后面输送线还有问题,改来改去的也麻烦。

网友:
我觉得关键点不在电机,而在于皮带运转过程中本身的稳定性。参考线切割机器

网友:
我会选步进电机。

网友:
我们这边传送带都会选用SEW电机,输出的力稳定,好控制。

网友D:
线速度恒定,步进电机最好,伺服比较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皮带打滑怎么办?

就是要很稳定,不可以有打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速度恒定,步进电机最好,伺服比较浪费。

这建议很好,可以后续尝试下,谢谢

网友(2021-04-28):
好东西,支持了啊,这个好

网友(2021-05-28):
SEW的电机没问题的

网友(2023-01-14):
同步带加三相异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