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盒子配合如何选用公差带

楼主(2019-12-05):
图中绿色盖子与黑色底座均为焊接件,现盖子上安装了一个衬套内径是10MM,用于定位中间的销子。底座上给销子开的孔是10.5的,现在想量产需要做个焊接工装,用于规定尺盒子的内腔尺寸与底座的外形尺寸。现在不知道选取多大的公差带好。

网友A:
你确定焊接件要给公差么?

网友B:
0.5~1吧,让掉销子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焊接件要给公差么?

装配深度较大达到54MM,同时由于衬套限制了定位销活动的区域上下的错位应小与正负25丝。目前打算控制底座外形公差0到正10丝,盖子内腔公差正10到正25丝。

网友(点评):
除非焊后加工或者模具冲压,否则你不可能达到设计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1吧,让掉销子公差

那么大?活动范围那么大不利于后期固定呀。

网友(点评):
主要是保证销子能安装到位,虽然做精点也可以,但是你确定焊接件能做到外形、形位公差都能保证?

网友(点评):
焊接件的公差不易保证的

网友:
焊接件做定位有点难吧,一个尺寸不好保证,另外垂直度你怎么保证,如果件不是很大还是用盖子内侧加工,下面盒子同样外侧加工台阶,然后上面扣到下面去,这样比较美观,但是不知道你这个板厚支不支持,如果下面的是薄板件可以做段差。

网友C:
能想办法配做不,孔最后打。

网友:
如果产品的定位孔是10.5,我们这边焊接工装定位销的标准都是SKD11真空热处理HRC52-55,表面镀硬铬;直径公差上偏差为0,下偏差-0.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想办法配做不,孔最后打。

支持一下,配作比较稳妥,两个销孔吧(盖与底座配作)
之前在兄弟单位看到一个大些的焊接工装,两侧安装有滑条限位,然后销定位...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想办法配做不,孔最后打。

这个要做也都是配做的。

网友:
焊接不能保证

网友:
焊接变形随便1mm

网友D(2020-08-08):
如果楼主对焊接工艺能达到的尺寸精度吃不准,建议参考标准:GBT 19804-2005 焊接结构的一般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楼主对焊接工艺能达到的尺寸精度吃不准,建议参考标准:GBT 19804-2005 焊接结构的一般尺寸公差和形位 ...

谢谢,我看了一下,我们这边的师傅已经做了两批了,长度给的2MM宽度给的1MM但是做出来还是有很多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