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调心球轴承和调心滚子轴承的自动调心的好处有什么?应该选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2019-12-05):
请问调心球轴承和调心滚子轴承的自动调心的好处有什么?应该选用在什么场合?不能使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最大的优点是能适应两滚道轴心线间的角偏差。

网友:
补偿轴因挠度变形或者轴承座孔的加工误差,自动调心,滚子轴承适用于低速情况。

网友:
弥补现场制造过程中的误差,降低了装配精度的要求。

网友(2020-01-23):
进来看评论,正好最近打算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