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双回路旋转接头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9-12-05):
谁知道双回路旋转接头的工作原理啊,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网友:
旋转接头是将流体介质从静止的管道输入到旋转或往复运动的设备中,再从旋转接头中排出的连接密封装置,简称“旋转接头”。
双回路旋转接头可分为双回路固定式和双回路旋转式旋转接头。密封面及密封圈为特殊材料所制成的,抗磨损、寿命长、耐腐蚀、不泄漏。内部密封件磨损的状况可由产品外观目测得知,可以预防机械停机或机械损坏,来到预防的效果和减少损失。内有管路,可作不同工作情况需求做选择,来发挥效益。外壳与转轴由精密轴承支撑,使旋转转动时灵活轻巧,磨擦力小,液体介质可包括水、油、空气等,运用行业甚广。密封件磨损更换维修简易,不用重新购置新品,节省成本。

网友:
http://www.cmiw.cn/thread-802424-1-1.html

是不是跟这个原理类似?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滑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