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一下有限元分析跟运动仿真,请问一下机械设计过程中常用的专业分析跟仿真软件....

楼主(2019-12-05):
各位大佬们好:
本人是做机械结构设计的,目前想扩展一下职业道路,
想学一下有限元分析跟运动仿真,请问一下机械设计过程中常用的专业有限元分析跟运动仿真的软件有哪些???

网友:
专业的有限元分析ANSYS,仿真ADAMS

网友:
有限元分析软件除了ANSYS之外,还有ABAQUS和另外一个有限元分析软件,记不起名字了。

网友:
有限元用ANSYS,ABAQUS,COMSMO,仿真用ADAMS

网友:
有限分析ansys,abaqus,MSC的patran&nastran等,都是专业的有限元分析软件,运动仿真sw、proe,ug都有相关的模块,比较直观,专业级别的还有admas。

网友:
有限元分析又细分了很多方向,如结构、流体、电场、磁场、声场、热场等,而且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做多场耦合分析,这方面推荐ANSYS
而在非线性分析方面,推荐使用ABAQUS,适合分析复杂固体力学和结构力学系统
在汽车行业中,HYPERMESH是万金油,HYPERMESH的优势是前处理应用上做的特别好,常用的搭配是HYPERMESH+ABAQUS
NASTRAN,ABAQUS,ANSYS三款都属于是大型通用的有限元分析软件,也都各有侧重,软件的应用说到底就是材料力学与数学计算方法的具现化,只要这个基础打好了,熟悉一款软件,其他软件也不难上手

网友(点评):
是ansys workbench?我找了一下。发现好多啊????就前面ansys一样。然后后面一堆不同的后缀

网友:
如果要求很专业,那就选ANSYS,普通的用用,UG,SW都有自带的分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