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木加工后表面处理?

楼主(2019-12-05):
一般电木加工后表面处理方式有哪些

网友:
电木又不会生锈,表面不需要处理。

网友:
没听说需要表面处理

网友:
后处理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lz说的电木来个照片看看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电木要表面处理的......

网友:
打点油会比较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电木要表面处理的......

嗯,俺也是第一次听说电木要表面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