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根切

楼主(2019-12-05):
小于17齿的齿轮滚齿发生根切。假如我线切割加工呢,还会根切呢?

网友:
猜测(不是齿轮专家,仅仅猜测)运动时会卡死:相同齿数的刀具和配对齿走过的痕迹是一样的。

网友:
不和正常齿啮合就不会了

网友:
你想太多了。滚刀你可以看成是一个没有减薄量的标准齿轮,它加工时状态,就是模拟正常齿啮合的情形。vf

那么,你用线切出来,和标准齿啮合,就不会根切了哇。

网友(点评):
根切和干涉你没搞明白。人家问的是有没有根切现象产生,没说干不干涉

网友(点评):
即使线切加工时没有所谓的根切。但这样的齿轮加工出来有何用?摆设?一啮合传动就会发生干涉的齿轮,制作出来有何意义?

网友:
根切是滚刀范成法滚齿产生的干涉现象,线切割不是范成法何来根切一说?

网友:
看你图档怎么画的,但不建议线切割加工,齿根强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