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围棋机器人外观改进

楼主(2019-12-06):
想做一个围棋机器人,但是外观太丑了,自己也没有修改的思路。圆角还没加上。请假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太粗大,手臂要像人手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粗大,手臂要像人手那样

手臂是要自己做的,目前只能做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臂是要自己做的,目前只能做成这样了

你可能是料仓的关系,太粗大

网友B:
提子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子怎么办?

自动上子机构  棋盘大了  机器人范围不够

网友C:
面板上面不要有螺丝孔,螺丝显现出来,表面做白色的烤漆,边角位置倒角倒圆,机械臂上面加点装饰品,显示器做平,主要是要做的工工整整的就好了,建议不是卖就不要自己做机械臂了,划不来
给你给链接看看机械臂,小型的成品机械臂:http://www.podo8.com/col.jsp?id=103

网友(点评):
谢谢您 我再修改修改

网友:
做个外壳装上

网友:
   软件、视觉、控制搞定了么。

网友(点评):
搞定了 就差外观

网友:
首先把那些“骨架包裹起来”

网友D:
必须要把子放在棋盘上吗?可不可以采用白色光电照射在棋盘上?显现一个棋子的视觉效果?

网友(点评):
谢谢 是个好思路,以后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必须要把子放在棋盘上吗?可不可以采用白色光电照射在棋盘上?显现一个棋子的视觉效果?

搞个大的触摸屏,什么机器人都不需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面板上面不要有螺丝孔,螺丝显现出来,表面做白色的烤漆,边角位置倒角倒圆,机械臂上面加点装饰品,显示器 ...

请教这种没有批量的外壳,是怎么做的?3D打印,然后自己喷漆么?

网友:
封装下外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教这种没有批量的外壳,是怎么做的?3D打印,然后自己喷漆么?

开模,上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开模,上漆

这种展览馆的机器人都是没批量的

网友:
机械手肯定要加个外壳。
然后那个触摸屏的位置,看能不能换个摆法,比如搞个倾角什么的。
像这样垂直朝上的感觉有点不方便,挺少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板加工烤漆就行了,你们有需求?

请移步这里http://www.cmiw.cn/thread-100742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展览馆的机器人都是没批量的

融模铸造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这种没有批量的外壳,是怎么做的?3D打印,然后自己喷漆么?

哈哈哈,这个是我设计的产品,外壳是ABS的,手板件,然后烤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