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大关于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9-12-06):
扭矩传感器 可以用于感受到一定扭矩后报警吗? 是旋转的设备,是不是要用动态的扭矩传感器

楼主:
如题,想在合页下方转轴处安装一个扭矩传感器, 目的是门在关闭状态下如果承重会发出警报。   或者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加个接近开关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看错了,我以为是关闭状态下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接近开关不就行了

不是完全不承重,是需要承重到一定量的时候发出警报,比如承重到100KG了 设备就开始警报,毕竟设计是按照200KG设计的。

网友B:
在转轴处安装重力传感器,机架在下面,调到你需要的力固定,然后设定上限,超过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转轴处安装重力传感器,机架在下面,调到你需要的力固定,然后设定上限,超过就报警

抱歉,我的理解能力不太好,转轴是旋转的如何安装中立传感器啊, 机架在下面是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抱歉,我的理解能力不太好,转轴是旋转的如何安装中立传感器啊, 机架在下面是指?

关门状态下,门被下门框支撑起来吧?还是没支撑?需要检测承重,是有东西挂在门上么?

btw,门上俩轮子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门状态下,门被下门框支撑起来吧?还是没支撑?需要检测承重,是有东西挂在门上么?

可以看到四把电磁铁的锁 关门是由那个锁锁起来的 。 轮子的作用打开是由一个东西顶开的 轮子和导轨滚动副,需要检测承重是因为门上可能会有人走过,重量超过载荷就需要报警  两个人的重量就需要报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看到四把电磁铁的锁 关门是由那个锁锁起来的 。 轮子的作用打开是由一个东西顶开的 轮子和导轨滚动副 ...

你应该先放正常方向的图(对开门平放),然后放细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先放正常方向的图(对开门平放),然后放细节图。

放在下面了

网友:
扭矩传感器我用过 我是为了测试电机输出扭矩用的,怎么安装看你设计了,你说的报警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不好意思,按错了,没写完就发了。。。扭矩传感器可以产生电压得变化,接收电压得变化 可以设置报警的值

网友:
按我的理解,干脆门框上放个压力传感器,

网友:
扭矩传感器是对各种旋转或非旋转机械部件上对扭转力矩感知的检测。扭矩传感器将扭力的物理变化转换成精确的电信号。

网友:
扭矩传感器将扭力的物理变化转换成精确的电信号。扭矩传感器可以应用在制造粘度计,电动(气动,液力)扭力扳手,它具有精度高,频响快,可靠性好,寿命长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