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师傅,这根轴这两种标注,那种更合理,简述原因

楼主(2019-12-06):
如题

网友A:
一般用法右边多一些,图纸尺寸要求就是要简洁明了,我觉得你的基准设计不妥,应当以大面为基准约束小面。测量的时候检验也是这方法测量的,这样才能达到设计,加工,检测基准统一,达到高效控制质量。把基准A移到φ30圆上。

网友:
左边更专业,右边更符合实际,右边基准改一下,不应该以小轴为基准

网友:
感觉都没问题就是基准面改一下,一般加工师傅这样子的图都是看得懂的。

网友:
设计基准、装配基准、制造基准、检测基准尽可能统一即可!

网友:
同意五楼,选左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法右边多一些,图纸尺寸要求就是要简洁明了,我觉得你的基准设计不妥,应当以大面为基准约束小面。测 ...

那25小轴上的键槽两侧的对称度以30轴线为基准合适不?

网友:
左边图是以公共基准来测量同轴度,右图以A基准测量同轴度。左图要求的低,右图要求相对高些。究竟选哪种要看设计意图。

网友:
都能看懂,应该就可以了哈!

网友:
谁知道你怎么用的?

网友:
右边,加工思路简单明了,先加工小端,再夹持小端基准加工大端

网友:
只是φ25+公差有点区别,其他都一样。右边更好一点吧,在同一视图中同一结构要素尺寸重复标注感觉不好。

网友:
看的懂就好了

网友:
选右边。左边除了基准,25重复尺寸。还有螺纹底孔50mm那么长?

网友:
两者差不多,左边优选。

网友:
基准不同

网友(2020-01-06):
第二个基准选的有问题,应该30直径选为基准

网友:
左边的标注方法是错误的吧,用自己做基准来要求自己同轴?
右边长短边做基准实际都可以,要看哪边更重要(是主要定位尺寸,例如轴套安装位等)
例如短轴端做基准,可以先加工短轴端,然后夹短轴,顶长段加工,检验也比较容易,夹短轴,测量长段
反之也可
或者顶一端,一次加工(这应该是最常用的),从标注来说,无所谓基准
个人倾向短轴做基准,否则长轴还得检验直线度

网友:
虽然都是一个意思,就车间加工而言左边的合理些。你这个剖视图有点不太规范。剖切方向没箭头(好像有长短之说,但好像是在阶梯剖转折处这样用,剖切面也应该用粗实线表示),剖视图没注明旋转角度跟放大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