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代老系統,粗車循環的走刀不正确,求教!

楼主(2019-12-06):
這個系統g73是徑向粗車 循環,g74是軸向粗車循環,g72是精車循環.粗車循環只走最後一刀是完整的,前面的走刀都只走一點點.

网友A:
端面起点在z-1位置,G74走的是z0,问题应该出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面起点在z-1位置,G74走的是z0,问题应该出在这里

端面起點在x30 z3.0,g74我前面把那個 R1..5刪掉了沒再補上去.不過補不補都 一樣的走刀.因為在使用者參數里面設置了.

网友(2020-12-09):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粗车循环不分刀走,直接一刀走过去了

网友:
和你的问题一模一样。求经验

网友:
是不是哪个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刀路有问题,P73是循环指令,循环下的程序有问题。即P3Q4,N3N4程序段指代不明,所以循环指令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路有问题,P73是循环指令,循环下的程序有问题。即P3Q4,N3N4程序段指代不明,所以循环指令出错。

说的通俗点就是你的N3N4程序段有问题,没描绘出图纸要求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