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材料明细表问题

楼主(2019-12-06):
这种问题谁遇到过,求大神指导,实际只有3个,急,谢谢了!

网友:
明细表模板没做好,你看下链接属性对不对

楼主:
这个是默认的装配数量,自己没法修改的。不是自定义里面的数量。

楼主:
模板也是用的是默认的自带模板,没有修改过的,有的零件正常,有的会这个样子,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可以excel 里编辑?转换格式 就显示3了

网友:
属性链接有问题吧。

网友:
模板属性链接有问题,链接的肯定不是数量。

网友:
大多数表格单元显示的设置问题,你这种是科学计数法。

楼主:
另存为excel还是一样,应该是连接有问题,不知道在那修改,连接自定义的数字出来是正确的,自带的一列出来后就成这样了,而且有的零件没问题,有的零件这个样子,都不知道问题出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