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毫米304钢丝如何自动剪断?

楼主(2019-12-06):
  我们公司在设计一款自动化设备,其中有个环节是剪8毫米的不锈钢丝,我问过很多做液压剪的都说剪不断,但结构尺寸又比较紧凑,又不可能把普通24寸断线钳放到上面,各位大侠有没用过类似的产品,体积最好不要超过磨光机,剪断时间为3秒以内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冲断,最快了。

网友:
类似消防上的液压钳怎么样

网友:
剪板机一样的刀口,不用多大的压力可以剪断

网友:
两个半圆剪切塌边小,几十,上百园都没问题。

网友:
那可用空间是多少呢?

网友:
改装一个磨光机放上不行就行了,用锯片铣刀,或者,其他切割锯,直接锯断,或者直接改装一个液压剪放上去

网友:
高频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