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那种油漆笔比较好,不会掉色

楼主(2019-12-06):
目前我们用的三菱uni的油漆笔,但是划在产品上,用指甲一刮就掉色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表面太光滑了。请问还有那种油漆笔附着力强一点的啊,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油漆笔的附着力,谢谢大家了

网友:
记号笔做的标记不容易被擦除。

油漆笔和记号笔的区别

1、笔头不同。记号笔的笔头多为圆的,油漆笔是方头拥有坚硬笔头。

2、记号笔一般以油性为主,色泽不易脱落,因其功能单一,颜色种类选择不多,笔头的变化也较少。油漆笔一般有油性、水性、酒精三种,颜色种类繁多,笔头变化也较大。

3、记号笔颜色较少,多用于做记号。油漆笔颜色较多,多用于画图。

扩展资料:

记号笔是一种可在纸张、木材、金属、塑料、搪陶瓷等一种或多种材料上书写作记号或标志的笔。记号笔分为油性记号笔和水性记号笔。水性记号笔可以在光滑的物体表面或白板上写字,用抹布就能擦掉,油性记号笔写的就不易擦除。

油漆笔的颜料具有易挥发性,用于一次性的快速绘图。常使用于设计物品、广告标语、海报绘制或其他美术创作等场合。可画出变化不大的、较粗的线条。箱头笔为油漆笔的一种。现在的油漆笔还有分为水性和油性的墨水,水性的墨水就类似彩色笔,是不含油精成份的内容物,油性的墨水因为含有油精成份,故味道比较刺激,而且较容易挥发。如果玩具掉漆可以用油漆笔补色。

参考资料:油漆笔-百度百科

网友:
问题来了马克笔又是什么?

网友:
金属油漆笔工业产期使用性消耗品命力强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