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轴连接在一起,怎么保证同轴度

楼主(2019-12-06):
两根轴,需要用一个套筒加热后将两根轴连接在一起,怎么保证同轴度

网友:
传动扭矩多大?用套筒刚性连接?

网友:
轴的长度?传递的扭矩值?同轴度的值?

网友:
联轴器连接的话怎么对中

网友:
联接轴套精度要够,导向长度要大,否则很难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