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皮带轮打滑----紧急求助

楼主(2019-12-06):
轮子尺寸直径50,长62,铝合金,表面滚网纹花。
皮带:PU食品级输送带,宽60,厚2,外表面钻纹。
工作时有水会冲到带子上,主动轮会被沾到,但不沾水也打滑。

负载:轻

线速度500mm/s

四个主动轮分别带动四根同步带,要求同步,但目前打滑严重。

用手抽了下,摩擦力太小,很容易滑动,张紧轮已经压的很紧了。

不可用同步带、V带、多楔带、网带等,想来想去还只能用平带,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平带推荐,厚度<3mm,外表面花纹。

问了很多大侠,有的说包胶,有的说开槽。

包胶效果有多大?沾水会影响包胶效果么?
开槽:有滚直纹、网纹、斜纹,或直接切大槽,各种尺寸和效果如何?

网友:
铝合金和PU材质之间的摩擦系数能查到不?计算下传动过程的摩擦力,还是皮带轮和屁带之间摩擦力不够吧。

网友:
再使劲张紧

网友:
往死里涨紧

网友:
轴滚花

网友(点评):
滚了横纹,好多了,谢谢

网友:
我认为是铝轮的问题。做过很多输送带,没用过铝轮。钢的塑料的都没试过容易打滑。

网友:
PU带和输送带下面的金属接触么?虽然负载轻,会不会摩擦系数太大了,摩擦太厉害?

网友:
滚花不够深?

这个线速,只有50的辊面径,包覆周长积不够了吧?

另外怀疑,一进水,变成公路胎了,水排不出去。。。

试试全地形胎的滚花?

越野胎的话,觉得有点过分了,皮带不耐用。

网友:
主动轮直径过小,摩擦不够,加大直径并进一步张紧·。

皮带摩擦系数太大,粘结托板,皮带应保持光滑。

检查托板,是不是摩擦力过大,更换成铁氟龙等摩擦系数小的材质。

网友:
包胶+花纹

网友(点评):
滚了横纹,效果好多了,会不会磨轮子

网友(点评):
会不会磨带子

网友:
输送带材质是否能更换成羊毛毡传送带,这样摩擦力会大一点

网友:
将皮带张紧可以防止皮带打滑,因为摩擦力的大小与粗糙程度与正压力有关,为防止传动皮带打滑,把皮带张紧些来增大压力从而增大摩擦力。

网友:
想办法增大摩擦力

网友:
查一下摩擦系数

网友:
还有个办法,不过你这个是食品级应用,这个可能会有问题

还有个损招,增加挤压辊,就是在驱动轮旁边增加个压力辊,两个辊子紧压这皮带。
权当普及了,皮带防滑,还有个防滑蜡可以考虑。

如果你见过小时候的皮带抽水机,就肯定见过在皮带上打蜡。

网友:
把张紧轮放在主动轮附近,既可以起张紧作用,又可以增大皮带包角,包角过小往往会导致打滑,哪怕皮带已经很紧了都不行。

网友(点评):
我觉得张紧轮紧挨着主动轮,主动轮皮带跳动较大,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感觉隔一个惰轮要好些,没有仔细研究过。

网友:
同步带的齿形也分很多种,不知道是否考虑到。

网友(点评):
多谢,考虑过,不合适。以前用皮带传动都比较简单,这次碰到了不少问题,对平带传动有了更深的认识。

网友:
包胶+花纹
铝的摩擦系数太小。

网友:
用模组网带就OK  13256820562

网友:
需要同步带轮直接找我,微信号 fengqing8199   手机号码 150 2693 1924

网友:
讲讲后续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
主要是进水影响摩擦力啦,负载不大,全靠自身摩擦力带动。可以增加花纹深度,加大轮子直径可以增加保裹力。

网友:
铝合金的很容易打滑的,不管你做什么纹路

网友:
建议换皮带轮,换材料,德国汉特曼Lauramid材料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