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关于焊接夹具的设计,手工焊接用的

楼主(2019-12-07):
如图1、2、3  红色的是夹具底板和上面的各种挡块,白色的就是最终焊接完成后的架子。这个架子没啥特别精度要求,想问下各位像此类焊接工装一般怎么做,像如图这么设计有没有什么问题,各位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A:
一般手动焊接夹具,在焊点附近,用手动夹钳加紧,不是有定位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手动焊接夹具,在焊点附近,用手动夹钳加紧,不是有定位就可以的。

请问下朋友,用夹钳夹紧的话具体是夹在什么位置,目的是让被焊接的两部分彼此靠紧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朋友,用夹钳夹紧的话具体是夹在什么位置,目的是让被焊接的两部分彼此靠紧是么

焊接的位置,当然近一点更好,设计就是确定这些的,只是做仿形跟定位不够

网友B:
这个焊接后的工件没法取出来吧;还有这么多定位,要考虑焊接后变形,导致的取出困难。

网友:
简单粗暴型

网友:
有点想当然了,

网友C:
没有师傅带过娃!你的设计差的远了点。
1、定位挡一般要单侧为好。2、定位后要有夹紧装置。3、考虑焊后方便取出部件。

网友:
首先要取放容易,再一个焊接后工件降温尺寸会有一定收缩和形变,还是需要考虑能不能方便拿下来,如果内定位卡要考虑一面留有活动范围。然后要方便焊接作业。

网友D:
都用夹钳的,你这样要么放不进去,要么工件放进去歪了

网友:
来观摩大佬回复

网友E:
对完拿不出来了。

网友F:
楼主的焊接工装只有定位,没有压紧,我们标准的汽配行业柔性夹具都是这样的。

网友G:
可以分成几个步骤,比如先把上面的方框焊出来,一次把所有的东西都组装在一起也没法焊,一来焊接处一般都要翻身几次(正反面)的,二来焊接时会有变形,全部组装等焊好后可能不知道变形成什么样了

网友H:
你这弄弄拿不出来了

网友I:
焊完了,工件取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焊接后的工件没法取出来吧;还有这么多定位,要考虑焊接后变形,导致的取出困难。

刚发现,焊完取不出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师傅带过娃!你的设计差的远了点。
1、定位挡一般要单侧为好。2、定位后要有夹紧装置。3、考虑焊后方 ...

是的,以前没正式接触过焊接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用夹钳的,你这样要么放不进去,要么工件放进去歪了

哈哈,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完拿不出来了。

我也刚发现,设计有问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焊接工装只有定位,没有压紧,我们标准的汽配行业柔性夹具都是这样的。

请教下,是不是哪怕焊接尺寸要求不高,理论上也依旧需要夹紧的?直接两边挡卡主工件不行么,方便取放的前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分成几个步骤,比如先把上面的方框焊出来,一次把所有的东西都组装在一起也没法焊,一来焊接处一般都要 ...

恩,说的是,我这样弄焊接完拿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弄弄拿不出来了

哈哈,我才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弄弄拿不出来了

是的,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I:
焊完了,工件取不出来

恩有点想当然了

网友:
用我们这个最简单

网友:
焊接后,工件能取出来么,看着感觉取不下来啊

网友:
静观大师评论

网友(2020-07-18):
我在想这个怎么脱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