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机加工硬度问题

楼主(2019-12-07):
QT700铸件在粗加工后,发现加工面局部硬度达到344HB,要求225~305HB,请教大侠引起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A:
可能局部放了冷铁

网友:
所谓的加工硬化?

网友:
QT700表面硬度差不多就这

网友:
|反手两巴掌发表于 12-07 18:50QT700表面硬度差不多就这
看错了,是225

网友B:
金属材料在再结晶温度以下塑性变形时强度和硬度升高,阻碍金属的进一步变形,而塑性和韧性降低的现象。又称冷作硬化。产生原因是,金属在塑性变形时,晶粒发生滑移,出现位错的缠结,使晶粒拉长、破碎和纤维化,金属内部产生了残余应力等。加工硬化的程度通常用加工后与加工前表面层显微硬度的比值和硬化层深度来表示。

网友:
做一次正火处理,把硬度降下来,再进行精加工。

网友:
可能是铣削加工的过程会使材料内部位错增加、缠结,使得材料抵抗外力的变形能力增加,同时晶格畸变,产生的残余应力也是阻碍位错运动使得材料抗外力变形能力增强。

网友:
QT700的会出现加工硬化现象?太能扯了吧。
你以为是高锰钢呢。
2楼分析的有道理,可能是冷铁部位,晶粒细。你看看颜色和其它部位有区别不?方便的话做下晶相
可以通过热处理均匀一下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属材料在再结晶温度以下塑性变形时强度和硬度升高,阻碍金属的进一步变形,而塑性和韧性降低的现象。又称 ...

一共加工了多件,只有一件出现这种情况,况且我表面抛光大约0.5mm左右,硬度就已经降到了307,所以我认为跟加工有较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局部放了冷铁

谢谢,冷铁都有放的。不止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