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开裂怎么去解决

楼主(2019-12-07):
Q345材料焊接,头次碰到焊缝开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怎么去解决?

网友A:
外面刷漆,把它藏起来

网友:
有专门的胶

网友:
是板材吗?多厚?焊接工艺有问题吧?这么长的裂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面刷漆,把它藏起来

结构、工艺都不知道,这掩耳盗铃的方法不错。

网友:
不应该啊,是不是降温没处理好

网友:
有两种可能,一是焊接的环境低于-5°焊接前母材没有预热;另一个是你用的焊条有毛病,从裂纹的直观看像是用的是碱性焊条(J427或507),不见得对,供讨论。

网友:
控制焊接规范,适当提高焊缝系数,用多层多道焊法,避免中心偏析,可防止中心线裂纹。

网友:
好长的缝

网友:
铣个坡口再焊

网友:
没说板厚,没说焊材,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