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模型怎么建?

楼主(2019-12-07):
建立螺旋的箭头 ,怎么实现?

网友:
如果是SW可以尝试特殊阵列。

网友:
Solidworks曲线驱动的阵列,看看帮助文件。

网友:
这些箭头都是虚拟的,应该是基准,可以用移动复制造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2018版

您好   这个用的那个命令 求详细步骤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这个用的那个命令 求详细步骤   谢谢

大概这个步骤

网友A:
威望减10不是我所希望的 系统强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望减10不是我所希望的 系统强加的

谢谢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