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打螺栓

楼主(2019-12-07):
在一个图纸上见到了个塞打螺栓,,淘宝搜了搜,,没看明白,,不知道是怎么使用的,希望有前辈赐教一下,感谢

网友A:
是柱销螺丝还是什么名字来的
主要用途是光轴那一段精度高,可以作为圆柱销使用
弹性柱销联轴器上好像这种用的很多

你把它认为是一种便于拆卸的圆柱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柱销螺丝还是什么名字来的
主要用途是光轴那一段精度高,可以作为圆柱销使用
弹性柱销联轴器上好像这种 ...

它是直接用光圆柱部分卡到销槽里去吗?上面的螺纹是干什么用的?光轴部分直接卡进去的话那也只能径向受力吧

网友:
可以当简易轴使用

网友(点评):
那,它的固定是怎么做的,比如说,把它固定在一个带槽的板子上,直接卡槽上?这受力应该不太行吧

网友:
又叫轴位螺钉

网友:
@苏州装配工 大侠有何高见

网友:
塞打 是 粤语 这边 shoulder的发音啊
你就看他 精度 主要是等高  那个长度方向公差也很严格 做模具神马的用的多

网友:
塞打螺丝就是一个销轴头上带个螺丝,使用简单方便。还有什么深层含义?

网友:
自带定位功能。

网友:
可作为定位使用,效果比螺栓好很多,有定位销的作用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2-07 20:28可作为定位使用,效果比螺栓好很多,有定位销的作用
老哥,它是怎么实现定位功能的,能详细解释一下嘛,感谢

网友:
等高螺丝 模具卸料板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它是怎么实现定位功能的,能详细解释一下嘛,感谢

螺栓定位的话,间隙比较大,螺纹牙之间有间隙,塞打螺栓可以通过螺栓拧紧,然后再靠光滑的外圆面定位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12-08 10:20
螺栓定位的话,间隙比较大,螺纹牙之间有间隙,塞打螺栓可以通过螺栓拧紧,然后再靠光滑的外圆面定位

是不是有点绞制孔的意思?

网友:
模具标件,限高限位用的。

网友:
从回答就可看出谁是模具行内人和行外人

网友:
轴肩螺钉,有标准

网友:
其实也叫等高螺栓,冲压模具上面用的比较多,光杆那段有导向的作用。

网友:
使用例
塞打(等高)螺栓

冲模使用例

冲模使用例

注塑模具使用例

注塑模具使用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