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上用的单头加热棒,每个月都会烧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12-07):
就那种φ12*120长的,功率450W的干烧型加热棒,加热到430℃左右, 一共4根,每次一发现坏就是3根一起坏......    我自己分析了几个问题,目前还在验证中.

1, 感温线的头子与铜块接触不怎么紧密.(就一个φ5的孔往里面一插)
2, 加热棒的外径公差不准,在铜块那个孔里面也是松配的.

现在改善的措施是:  1,降低功率,(有类似的设备体积大一倍也是4根450W(这些设备上用的好好的,几年不坏一根......),现在这一小组也还是4根450W明显不合理,现在改成4根350W了)
2,加热棒与铜块孔之间间隙用5丝紫铜皮垫瓷实. 感温线头子也是一样.
3,普通国标加热棒升级为出口型加热棒(据卖家说内部材质用的好点,就贵了几块钱.)

各位大侠还有什么建议可以指导一下?  有没有那种耐热超过500℃的导热硅脂?  类似CPU上用的那种.

网友A:
加热棒周围是导热油等流动液体,还是能抱温的厚重金属坨子模具自己?

感温线感温环境到电热棒之间到底都有些什么?到底有多远?

这些,都会导致温控方法中的提前量会截然不同。

如果是一大箱子的流动性液体里直接插进去加热棒,到目标温度了再关闭加热棒的电,不会有明显的影响。

但如果是,隔着空气、隔着很厚的抱温金属层或传热慢的要命的空气再去测温,那就得使劲儿挠头去计算,不会计算就去实际测试去弄出开关提前量。

温控能那么轻松,导热油早就没市场了。。。

哈哈

加油!

网友:
可以选耐高温的啊

网友(点评):
就是找不到耐高温的导热硅脂....你知道哪里有吗?

网友:
加热棒一般有控温应该不容易坏才对。

网友(点评):
是有温控器,欧姆龙的,SSR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棒周围是导热油等流动液体,还是能抱温的厚重金属坨子模具自己?

感温线感温环境到电热棒之间到底都 ...

首先感谢大侠的回复!

没有液体,就是能保温的铜块做的一组加热组,都算不上模具,热吹风用的.    铜块中间开了很多流道让风绕来绕去,最后出风口出来就是热风.

感温线到加热棒也没多远,最近的一根大概30mm.

但是这方面的计算提前量什么的我真不会,现在不都是用温控器么(自带pid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大侠的回复!

没有液体,就是能保温的铜块做的一组加热组,都算不上模具,热吹风用的.    铜块中 ...

热电偶到加热棒之间有标准距离的,你这个30mm偏远了,还有安装孔径公差,使用方式等等;建议先确认好安装使用是不是标准形式?或者是不是比标准形式更好?

网友:
(干烧管从思考其寿数方面看,最佳有温度操控,操控在一个管子可接受的规模之内,这样不至于让管子一向加热,超越管子所能接受的温度,不管什么质量再好的不锈钢电热管也会坏的。)我感觉你应该把热电偶和干烧管放在一起。

网友:
加热棒周围必须有紧密接触的传热介质,空气不算因为空气的导热性能相对太差,热量散不出去,当然容易烧了。用薄薄的铜片包裹一下减小间隙也行。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变压器油,因为那玩意就是用来传热散热的。不知道你的加热棒需要加热到多少度。太高的话可能多数油品都不合适。

网友:
3公分的厚度导热再好,也需要时间的。这边体温430度时,烧棒已经不知道多少度了。

不一定要计算。我还是喜欢用实验来确定关电时间的提前量。

网友:
我这里有耐温900℃的导热膏,可以联系18017894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