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流,请指教

楼主(2019-12-08):
材质:铝皮
每道供料需求:40件/分。
有底零件。
因铝皮过轻。挂钩分头不易,盘子做太大,外道振动过大。
振动盘厂家分头做到2道,出料速度90件/分,做到分流1出四很好做,1出五道怎么做?请教如何分流?谢谢

网友A:
能够一分四,不能一分五?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够一分四,不能一分五?没看明白

我这一出四,是振动盘能做到一出二,我再在两条道上再分流,就是一出四,而我要的是五条料道,想知道如何一条道分五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够一分四,不能一分五?没看明白

有台机器是一出四,还有台是一出五,所以请教。下图是我原设想的振动盘能一出四,现在振动盘因外道振动过大只能一出二,我只好改的二道变四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台机器是一出四,还有台是一出五,所以请教。下图是我原设想的振动盘能一出四,现在振动盘因外道振动过 ...

看不出来是如何分流的

网友B:
这种规则性零件,直接用振动盘送料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规则性零件,直接用振动盘送料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来是如何分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