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专利看了二十遍也看不懂

楼主(2019-12-08):
前段时间设计了一个护栏自锁结构,所以查询了一下专利,看看有没有重复,发现一个类似的,可是看不懂。

      [0014]  附图中各部件的标记如下:1、锁套,2、第-锁孔,3、第二锁孔,4、第一 锁舌,5、第二锁舌,6、卡板,7、锁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将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16]如图 1-3所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包括:

      [0017]  -种组装式护栏自锁封水圈,包括锁套1、第锁孔2、 第二锁孔3、第锁舌4以及第、锁舌5,所述的锁套1为中空的长方形结构,所述的第一锁孔2和第.锁孔3分别设置在锁套1的对称两侧,所述的第一锁舌4和第二锁舌5分别设置在第一锁孔2 和第二锁孔3的内部并凸出于锁套1。

      [0018]进一 步的, 所述的第一-锁舌4和第一二锁舌5的内侧下部还设置有卡板6。其中,所述的第一锁舌4 和第二锁舌5均为L.型结构,方便进行卡接,使其连接牢固。.

      [0019]再进 步的,所述的自锁封水圈还包括锁座7,所述的锁座7设置在锁套1的下端外侧边缘。其中,所述的锁座7为中空的正方形结构。

      [0020]本实用新型的组装式护栏白锁封水圈的各个部件均为塑料制品,节约成本,但是具连接牢固,不易脱落。

      [0021]本实用新型揭示的组装式护栏自锁封水圈,主要适用于组装式锌钢、铝合金、不绣钢护栏立杆和和橫梁的连接装饰,使管件连接时不易划伤,并起到装饰连接固定作用,使用,方便,在安装上大大节省了安装时间,对于目前人工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为生产安装方节约了大量的人工和时间,同时使产品无需焊接即达到焊接的效果,提高了工作效率。

      [0022]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其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楼主:
二楼图是常见的,不知道和专利中的有没有关系。

这个结构是锌钢护栏常用的,穿管子的时候,需要套一个v型工具,穿过去在拿掉

网友A:
仅凭一张图片不好判断,专利很多时候都让人们看不动,所以说我国的专利形式主义越来越多!

网友B:
看不懂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专利本身撰写就有问题,换句话说,叫公开不充分,按照现在的审核标准,实际上是授不了权的。  这个专利的产品跟你图片的是两码事,你的是使用后会取下,它那个使用后不会取下。

网友C:
好像就是一个四方形管套,两边开孔,然后可以利用两个卡板安装2个锁舌,和你发的商品原理类似,但是他这个装的时候,护栏管需要开口
专利都是这样模棱两可,这样可以涵盖的范围广,不过他这个专利描述有缺陷,比如可以加上锁舌凸出方向(内外均可),有无卡板都可以之类的,那就厉害了,比如苹果的圆角矩形(算是最无耻的专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凭一张图片不好判断,专利很多时候都让人们看不动,所以说我国的专利形式主义越来越多!

又看了几遍,感觉所说的就是二楼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就是一个四方形管套,两边开孔,然后可以利用两个卡板安装2个锁舌,和你发的商品原理类似,但是他这个 ...

二楼这种结构专利,价值意义大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专利本身撰写就有问题,换句话说,叫公开不充分,按照现在的审核标准,实际上是 ...

二楼产品是,方管冲孔,管底放入一个v型工具,穿过自锁结构,锁钩弹入孔内,最后取掉v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楼这种结构专利,价值意义大妈?

很多专利申请不是为了专利本身有什么意义,而是为了市场打压的目的,比如这个专利能申请或者就处在公示阶段,比方某个市政招标,那厂家就可以用侵犯专利把对手排除掉,你当然可以申请专利无效,可是等到裁定下来,招标也晚了

网友D:
专利很多是个理念,是否可行还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专利很多是个理念,是否可行还真不一定

像这种专利,需要模具一起申专吗?不然他设计了结构,别人申请了这个结构的模具,会不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