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导入合页如何让它可以转动

楼主(2019-12-08):
inventor下载的step格式合页,导入inventor如何可以转动。无法设置装配关系,

网友:
在装入合页部件的父级部件中鼠标右键→柔性。

作为功能,Inventor,确实有这种父级部件环境中可以让子部件活动的功能。

但,经常出错。多少年来,一直没有任何改进。跟研发队伍也说了无数次,根本没人反应。

另外,部件中检查零部件活动状况,尽量用约束驱动。这样,出错的几率会降低很多。

用鼠标拉动,稍微复杂点的部件,很容易散架子。

楼主:
可是父级装配右键菜单没有 柔性,独单打开活页也无法进行装配

楼主:
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

一个大家忽略的事情:折页、轴承这类标准件,应当是什么类型的模型呢?Inventor和楼主所去的网站(可能是绝大多数这类网站),显然认为应当是“零件模型”,因为已经是“看着像”了。
难道这不是缺少机械设计基础常识的原因造成的吗?当然,这个观点早就写在我的书里了,至于读者是否看懂,不得而知。
这类事情在十几年前我就觉得不能理解,并于好几个这类网站的模型制作者直接讨论过,我觉得他们似乎听懂了,因为没有再提出异议,但结果还是老样子。
另外,把一个零件模型(死疙瘩)装入装配模型,并企图 “让它可以转动”,属于一种啥样的思维逻辑呢?没想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

拿着零件当装配体,能动就怪了.......另外,这些导出3D模型的电子样本,导出的时候,一般都有选项,让你确定导出的是零件还是装配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的

对不起,我也没仔细看首帖,想当然地以为合页是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我也没仔细看首帖,想当然地以为合页是部件。。。

前几年,一个网站找到我,让我看看他们的零件库。我发现为了能方便地形成不同三维软件的模型,他们用的是程序做数据读取再创建某软件格式的零件模型。
这个办法想做成装配,比较麻烦。
我提出一些标准件是应当提供装配模型的,例如这个折页。他们表示明白了。
也仅仅是表示明白了而已,后边没有动静。很简单:挣钱么,不能太麻烦,投入大了谁也受不了。
可是,为啥会投入大呢?因为是免费提供模型呀。
为啥是免费的呢?要钱的话就没人来看了。

所以,这件事无论是Autodesk还是谁,都不愿意深入。在跑马圈地之后,发现圈来的是一片盐碱地,嘿嘿...

网友:
零件造型的圆估计有误差,导致不能正常装配,不行就画两个辅助圆柱来装配。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的基础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