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小白求助 车床转速问题

楼主(2019-12-08):
   大神, 求助 ,  工件是外径11的。 材料是40CR, 车刀买的是0.8角度的 可加工硬料的刀  目前车床转速1200. 单边0.8MM  感觉走刀慢,  是刀具买错了,还是车床转速不够, 求助下转速应该要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A:
线速度41.5m/min,貌似转速有点低。看刀片应该是WNMG080408的刀片,可加工硬料是什么意思?看样子不就是普通车刀片吗?40Cr就普通加工钢件的刀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速度41.5m/min,貌似转速有点低。看刀片应该是WNMG080408的刀片,可加工硬料是什么意思?看样子不就是普 ...

车刀是080408. 卖刀的说可以加工40HRC内材料。  如果想单边吃刀0.7左右,转速是高了还是低了呢, 工件才11MM

网友B:
车刀刃口是不是钝了,磨好一些,有利于减轻车削阻力。

网友:
仪表车床用手磨刀轻松些,转速1000-1500都可以,看你粗糙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刀刃口是不是钝了,磨好一些,有利于减轻车削阻力。

刀不会呀,新刀

网友C:
换刀片吧,这种刀片粗车还行,干这种小活刀太钝了,换成不带圆角的刀片,尽量提转速,能到3000最好

网友D:
一般钢件,线速度200-300都可以,外径11 转速3000以上都没问题

网友E:
线速度低了,,而且这种刀片是半精、粗的,精车时候刀片换R0.4以下的精车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刀片吧,这种刀片粗车还行,干这种小活刀太钝了,换成不带圆角的刀片,尽量提转速,能到3000最好

这车床最多暂时只能1800转左右,看看能不能换皮带轮    如果换车0.4角度数控刀。 不知道提高转速后,单边一般能吃刀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钢件,线速度200-300都可以,外径11 转速3000以上都没问题

我看看能不能换个电机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速度低了,,而且这种刀片是半精、粗的,精车时候刀片换R0.4以下的精车刀片。

是的,是R0.8的刀片。 我去买个0.4的。再加转速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车床最多暂时只能1800转左右,看看能不能换皮带轮    如果换车0.4角度数控刀。 不知道提高转速后,单边 ...

这么大的料单边吃刀最大不会超过1mm,否则容易出现锥,,离卡盘越远直径越大,提转速之前先按1800长时间运转一下看看主轴能不能受的了,前后轴承是不是过热,有没有出现漏油情况,以前碰到过提转速后主轴过热,漏油的情况

网友:
转速高了 会不会变形也大啊

网友:
看你工件伸出长度也没办法太高转速

网友:
吃刀量有点大,用0.8的可能就不锋利,换0.4的试试看,不行就搞个0.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