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零件件如何确认强度

楼主(2019-12-08):
塑料零件设计时,肯定会考虑原材料的机械性能(如冲击强度,弯曲模量等),包括样条的机械性能,但是交给供应商后,每家供应商的模具设计思路及塑料件成形工艺流程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释放塑料零件时,除了看尺寸,如何确认零件强度是否够?

网友:
塑料件的机械性能跟金属材质的零件机械性能检测方法应该是类似的,参考GB1040

网友:
零部件的机构强度是否合理,更重要的是结构设计的合理性,壁厚是否足够,加强筋位置是否合理?
更直观的做法就是CAE仿真分析。

网友:
塑料是另一个学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