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道机械传动题的答案

楼主(2019-12-08):
本人在考研,但是所考院校给的真题没有答案。而且机械设计第八版里似乎也没有这种题的的介绍。

求大佬能给解答这种类型题目,并求这种类型题解答思路依据。

网友:
图一电力轴受力,图二没自锁

网友:
图一表示涡轮在涡轮传动轴的一端安装吗?没看太明白这个图;

图二是涡轮传动蜗杆,应该改为蜗杆传动涡轮,这样效率要高一些。另外,涡轮传动蜗杆是增速运动,不是减速运动,速度太高安全性会差一些。

网友(点评):
蜗轮不可能传动蜗杆的,一来会自锁二来这是加速而不是减速了

网友:
图一周的链传动不适合用于高速级,可以将两者反过来,蜗轮蜗杆在高速级,链传动在低速级。

网友A:
图二中的直齿轮不适合用在高速级,可改为斜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二中的直齿轮不适合用在高速级,可改为斜齿轮。

大佬,这种传动设计准则在哪能查到啊。我想系统的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这种传动设计准则在哪能查到啊。我想系统的学习一下

一般的机械设计教材上面都有的

网友B:
个人认为4#楼正解。机械设计第八版书中每个传动都给出了适用什么情况,还是没看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4#楼正解。机械设计第八版书中每个传动都给出了适用什么情况,还是没看全。

主要是综合的似乎没有,而且我传动图里的零件没认识全

网友:
第一:链轮传动不适合高速传输。只用于低速、频繁正反转的工况。第二:多级变速的情况下,电机输出端采用大变速,设备端采用小变速大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