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茬一台年代久远的设备

楼主(2019-12-09):
年底设备大盘点,在车间角落发现一台老古董的设备,感觉有些地方设计的不太合理,发帖出来供社友大神们找找茬。。。

这是一台型材锯切设备

金尚鸿,一家台湾的设备厂家,百度都搜不到,估计已经关门大吉了!

传动机构是T型螺杆,这种机构现在手根本摇不动;

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还是优选滚珠丝杠与线性滑轨做为模组;

传动卡顿的主要原因还是在螺母上面,它竟然直接和底部焊在一起;链接方式不对,选型也不合理;

螺杆上面的螺母还是铜套会好一些,后期磨损可以更换;

线性滑轨上面没有设计防尘罩,落了一层灰,而且生锈严重;

整个机台可以升降,导向靠这根大导柱,而且镶了根齿条,底部的电机是动力源;

底座还可以平移,采用腰孔和外六角螺栓顶紧;

最后一张十分奇怪,线性滑轨的导轨上面竟然有钢块用螺栓压紧,没搞懂设计者的意图,这样的压紧力不是会对导轨有损伤吗?导轨被压坏了,滑块还怎么移动!

网友:
没看到柔性工装滴

网友A:
这个正常使用的时候,应该就不需要再调节丝杆位置了,所以才有压紧结构吧。

网友:
这导轨也是锈的够厉害的。

楼主:
|彭贵飞发表于 12-09 10:39没看到柔性工装滴
层主回帖也不忘做广告呀

网友(点评):
我这是关心关心,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2-09 14:01这导轨也是锈的够厉害的。
平时不保养,用久了就这种情况咯。

楼主:
|七曜神权发表于 12-09 13:35这个正常使用的时候,应该就不需要再调节丝杆位置了,所以才有压紧结构吧。
但是压块压紧在导轨滑面上也固定不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常使用的时候,应该就不需要再调节丝杆位置了,所以才有压紧结构吧。

同意。调整好了之后锁紧。解锁后再调整。

网友:
最后那个可能不是压紧用的呢,只是分担下受力

网友:
年代久远,以前可能常用这些机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压块压紧在导轨滑面上也固定不牢的。。。

靠顶住固定,手摇平台里很常见的啊,不过直接顶导轨的我倒是第一次见。理论上也压不坏。。。
这样顶住,只是防止人手或者自然状态下手轮随意转,正常的时候梯形丝杆还是自锁的,基本上顶住导轨后不会再动了。

一般调节频率应该不会太高,除非有人在顶住状态还使劲去拧手轮,不然应该坏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