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合金热套相关问题求助

楼主(2019-12-08):
现在遇到一个棘手得罪问题,需要用GH4169合金护套将三个零件连接在一起,其中两个零件采用粘接的方式。热套后要满足轴的跳动小于0.4,现在热套完跳动超差很严重   想咨询下

网友:
三个零件的轴向连接面分别在什么地方?

网友:
可以用压配

网友:
套筒和轴配合公差是多少?如果轴和套加工没问题,那么是否需要考虑套太薄,加热后装配变形,就需要改进装配工艺,一是用工装或者设备保证装配不会变形,二是增加套的强度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过盈量小了。

网友:
应该装配后再精加工

网友:
套做厚点,装配后,再加工一遍

网友:
装后再加工吧,不然对单件精度和装配要求太高了。

网友:
估计是变形了,或者装配的问题,你这样难度很大

网友:
这种需要组装后再作精加工,因为有粘接,行为公差不太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