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怎么精准标注样条曲线

楼主(2019-12-09):
有没sw达人知道

网友:
可以百度样条曲线的定义
所谓样条曲线(Spline Curves)是指给定一组控制点而得到一条曲线,曲线的大致形状由这些点予以控制

网友:
会CAD的都知道,不规则的曲线,要精确,取的点越多越精确。比如说取1万个点。。。

网友A:
限制每个点的位置,每个点上切线方向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限制每个点的位置,每个点上切线方向就行了

再就是切线角度。

网友:
这个要看你样条怎么画出来的,是点控制还是尺寸标注,点的精度高,容易达到所需的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