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溢流阀作用

楼主(2019-12-09):
求助一个问题,图中836.1调定压力为50bar,768.1和74均为70bar,74在泄露油管路上,不知道74有何作用,请诸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首先836.1是减压阀
其次控制油路和泄漏油路不是一回事

网友A:
定压溢流作用:在定量泵节流调节系统中,定量泵提供的是恒定流量。当系统压力增大时,会使流量需求减小。此时溢流阀开启,使多余流量溢回油箱,保证溢流阀进口压力,即泵出口压力恒定(阀口常随压力波动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压溢流作用:在定量泵节流调节系统中,定量泵提供的是恒定流量。当系统压力增大时,会使流量需求减小。此 ...

好的,谢谢 我想一想

网友B:
楼主好好查查768和836的结构原理图,答案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好查查768和836的结构原理图,答案一目了然。

可否明示,谢谢啦!

网友C:
在这里74是作为安全阀用的,它分别接到了768.1和836.1的远程控制口上。显然是为了限制系统压力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74是作为安全阀用的,它分别接到了768.1和836.1的远程控制口上。显然是为了限制系统压力升高。

连在了泄露油管道

网友:
836.1是外控减压阀,被溢流阀控制压力

网友(2020-02-02):
74这个是远控溢流阀,安装在768.1和836.1的先导口(不是泄漏口),它的作用是远程控制768和836的设定压力,如果74的调定压力小于50BAR,则两个先导阀的设定压力是相同的,都等于阀74的调定压力,如果阀74的调定压力大于50BAR,则减压阀最大压力不超过50BAR,先导溢流阀的设定压力等于阀74调定压力,但最大不超过70BAR.
这个系统设计的太笨,768和836可以使用一个阀来代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