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只有一个装配体文件 也能打得开,零件只在内部存在

楼主(2019-12-09):
SW只有一个装配体文件 也能打得开,零件只在内部存在 .如何设置的,谢谢

网友:
不插入外部零件,只在内部新建零件就可以。

网友(点评):
谢谢 能不能直接保存成这样的独立文件 即是SW装配体格式 又不依附零件

网友(点评):
他这个文件还有子装配体 文件也很大 不是内部插入的方式做的

网友(点评):
新建零件保存时会询问是否外部保存,已经外部保存的,特征管理器里零件右键菜单-保存为虚拟就可以保存在装配体里和原来的就没有联系了

网友:
打开step档后的装配体可以直接保存为装配体一个文件,没有零件   ,设置里导入须勾选3D  interconnect

网友(点评):
之前群里有这样说,试了不行

网友:
打开装配体后,选择零件,右键,使成为虚拟,补充一下,如果想编辑的话,选零件,右键,保存零件(在外部文件中)

网友(点评):
编辑时可以在装配体特征管理器里直接打开零件编辑,然后直接保存就可以,不用保存在外部文件

网友:
总装只能打开分别打开子装配,楼主说的打开是什么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