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铝合金6061板材与6061-T6板材机加工后的区别

楼主(2019-12-09):
两种板材在铣削加工(轮廓+铣槽)后,进行阳极氧化处理,强度和刚度上区别大不大!

网友:
6061-T6在加工变形和拉力会好一点。

网友A:
T6热处理后机械性能更优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T6热处理后机械性能更优异!

哦哦!也就是原材料选择6061-T6的板子,拿来机械加工强度和刚度会更优异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