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定螺钉端部类型适用场合

楼主(2019-12-09):
各位机械大神,请教一个问题,在选用紧定螺钉时,端部有三种类型,凹端、平端、锥端,这三种类型适用什么场合?有什么区别,如何进行选择?

网友:
空间限制>强度要求>美观程度

我是这么选的

网友A:
带尖的锥端螺钉、凹端螺钉可利用其锐利的端头直接顶紧零件,凹端更可靠,能承受更大的力;无尖的锥端螺钉必须在零件打眼。平端用于顶紧平面,不伤害零件,但承受载荷有限。

开槽的螺钉拧紧力小,而且经常容易拧脱,一般更喜欢用内六角头的;方头拧紧力最大,但不能埋入零件,使用受限制。

为防止螺纹零件松动退出,可在骑缝处钻个紧定螺钉。
最上端的长圆柱头螺钉用在轴的键槽内锁紧和防止圆周旋转效果比较好。也可用在一般不重要场合当键在轴的键槽内滑动。

网友:
尖端——适用于硬度较小的零件,凹端——适用于硬度较大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尖的锥端螺钉、凹端螺钉可利用其锐利的端头直接顶紧零件,凹端更可靠,能承受更大的力;无尖的锥端螺钉必 ...

讲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尖的锥端螺钉、凹端螺钉可利用其锐利的端头直接顶紧零件,凹端更可靠,能承受更大的力;无尖的锥端螺钉必 ...

极其专业!谢谢

网友(2020-12-26):
防止紧定螺钉松动,有些什么可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