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滑轮组,定滑轮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9-12-09):
最近在设计一个滑轮组:卷扬3-4t,起吊最大12吨,设计了2定2动(类似吊车或起重机),动滑轮和吊钩选购成型产品,定滑轮用什么材料比较好?是选尼龙的还是钢质的?请各位大神给予,指点迷津!

网友:
如果有安全要求的吊装设备请找一下规范的工程机械方面的资料。

网友:
又要耐磨,且这么大的负载,钢制的。

网友(点评):
已采用钢制,谢谢

网友A:
一般都是用的铸钢件,但是现在铸钢污染严重,铸件不好采购,也有用尼龙的代替,好的尼龙做的强度比铸件还高而且还轻!

网友(点评):
对对,我好想也见过用尼龙的,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材质,材料性能怎么样

网友:
GB/T 27546
JB/T9005

网友:
定滑轮承受的负载力更大一些,建议选用钢质轮。

网友(点评):
谢谢,已采用钢制,没有批量,直接机加工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建议,机械手册上有起重运输件的设计标准和规范,但是我见过很多的随车吊、大型起重设备都是用的尼龙轮,不知道有什么参考依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用的铸钢件,但是现在铸钢污染严重,铸件不好采购,也有用尼龙的代替,好的尼龙做的强度比铸件还高 ...

我们用的是尼龙MC材料你可以去搜索一下,用在单绳拉力在6到10吨之间的动定滑轮组的!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德国汉特曼Lauramid材料(PA12C 高端尼龙)了解一下,可以留个邮箱,发一些资料给您

网友(点评):
285165524@qq.com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