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减速机

楼主(2019-12-09):
蜗轮蜗杆减速机效率那么低,为什么很多线体使用蜗轮蜗杆减速机?和齿轮减速机比,优势在哪里?

网友:
减速比大,能自锁,输入输出垂直排布

网友:
很大的传动比、结构紧凑、传动平稳、噪音较小及可以自锁

楼主:
|晖晖晖_u22Ig发表于 12-09 14:13减速比大,能自锁,输入输出垂直排布
一般水平线体用不到自锁功能,交错轴的齿轮减速机也有

网友:
比较便宜

网友:
蜗轮蜗杆的优势有,1.机械结构紧凑、体积轻巧、小型高效; 2.热交换性能好,散热快; 3.安装简易、灵活轻捷、性能优越、易于维护检修。

网友(点评):
减速比大 便宜 没了

网友(2021-10-13):
请教一下,蜗轮蜗杆磨损的修复一般用什么方法

网友(2024-01-02):
请问一下。长时间使用涡轮蜗杆减速机,减速机的效率会降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