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功率电阻两头需要哪种冷压端子连接?

楼主(2019-12-09):
黄金铝壳功率电阻

黄金铝壳功率电阻

网友A:
o型端子
螺栓螺母连接起来

楼主:
我在淘宝上找了4.8的插簧,不知道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o型端子
螺栓螺母连接起来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铜鼻子,这种接头行业标准不明确,什么样的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上找了4.8的插簧,不知道能不能用?

选型失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尺寸相近的都可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