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表面做木头纹用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2019-12-09):
求助大佬!!!ABS表面做木头纹用什么表面处理?     价格如何?

网友A:
可以用贴纸

网友B:
少量的贴纸,大量的直接用工业覆膜

网友C:
覆膜,贴纸,水转印

网友:
建议问问做家具的工厂,人家做家具纹路只要用一种刷子,沾点油漆就搞定了,什么纹路都有

网友:
如果是棒料,可以考虑用旋压工艺。

网友:
木纹贴确实简单实惠。

网友:
lz来点照片看看,你要的是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贴纸

谢谢帮忙,后面确定水转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覆膜

谢谢帮忙,后面确定水转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量的贴纸,大量的直接用工业覆膜

谢谢帮忙,后面确定水转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覆膜,贴纸,水转印

谢谢帮忙,后面确定水转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