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如何保证

楼主(2019-12-09):
附件图纸中的同轴度如何保证,请大侠们指点下,谢谢!

网友:
看着真像油动机的端盖。
这个与机床加工精度也有关,你设备可以的话,粗加工保证圆柱度,时效去应力,一次装夹加工,保证同轴度。

工友,这个是什么产品用的啊

网友:
基准A是一个加工面,夹住右端A的圆柱面,一次完成左边的一系列台阶孔。

网友:
先把A基准精加工出来,然后夹持A基准,再加工其它位置

网友:
首先设备的精度要够,车削夹紧要对中,这个零件对于车削的师傅技能要求也不低。

网友:
量大、定做成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