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一种机器人夹具的原理?

楼主(2019-12-09):
小弟在优酷上看到一种机器人夹具,可以从夹爪的中间伸缩吸盘,先用吸盘把金属件吸起来然后再夹住,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有大佬指点一下吗?
没有权限附上链接
优酷搜索:世界首套重型Bin-Picker

网友:
优酷链接

网友A:
能吸的就是真空洗盘的原理

网友:
lz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
bin-picker截图

bin-picker截图

RT,蓝色方框内部根据个人经验判断,是真空吸盘。。。。。。。

网友(点评):
PIAB BFF摩擦吸盘(防油) *_*

网友B:
我公司自动化生产线也用上了这种,具体的就是在手指气缸中间设置一个真空吸笔就行了,比做成一体的要节省一些。实际控制是先行程气缸下压吸笔,吸笔工作吸附起物料,两侧手指气缸再工作夹紧物料。

网友C:
这个是真空吸盘与夹爪的配合使用机构,自动化上料端也是经常会用到的。

楼主:
谢大佬回复,链接发不了,没权限。。。

网友(点评):
链接可以这样发: w你ww.好cmiw朋.c友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吸的就是真空洗盘的原理

谢大佬回复,就是不知道怎么能把行程气缸和吸盘塞到手指气缸中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自动化生产线也用上了这种,具体的就是在手指气缸中间设置一个真空吸笔就行了,比做成一体的要节省一 ...

谢大佬回复,就是不知道怎么能把行程气缸和吸盘塞到手指气缸中间的,看视频里前面黑色的那个是没有错位在正中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真空吸盘与夹爪的配合使用机构,自动化上料端也是经常会用到的。

谢大佬回复,就是不太明白怎么能塞到正中间的,又不是用的中空的夹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