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问谁对abb机器人比较熟悉?

楼主(2019-12-09):
我在官网下载的英文技术文档上面看到了几组数据,是手腕力矩的参数,有四五轴的,有六轴的,而中文的文档,只给了一组手腕扭矩的参数,我对照看了一下,是英文文档中四五轴的参数,因为负载力矩是直接作用在6轴上,那我在确定负载参数的时候,是不是要以那个6轴的参数为准呢?

楼主:
这个是中文的

网友A:
你应该找的是负载力矩图(下载更详细的产品说明书才能找到),这个更直观和准确。L是指重心在六轴法兰盘径向的偏移距离,Z是指重心在六轴法兰盘轴向的偏移距离。
如下:

网友(点评):
谢谢,我看一看

网友(点评):
兄弟,你这个是汉化版的abb资料吗?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B:
ABB机器人的负载是按第六轴为准,通常我们选用机器人主要看负载和臂展,以及重复定位精度,焊接类负载小,一般12kg,定位精密±0.08;搬运类负载大,一般几百公斤,定位精度±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ABB机器人的负载是按第六轴为准,通常我们选用机器人主要看负载和臂展,以及重复定位精度,焊接类负载小, ...

机器人只敢讲重复定位精度,机器人的定位精度太差。

别把机器人当数控机床去理解,机器人的精度、刚度实在太差,所以如果用数控机床的思维去理解机器人、设计机器人工作单元,基本都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找的是负载力矩图(下载更详细的产品说明书才能找到),这个更直观和准确。L是指重心在六轴法兰盘径 ...

中文版的能下到,不过只有个别型号的,比如我找的这个IRB 1200的,其他的我也没找到。
文件大,传不上来。

网友:
东莞伯朗特机器人,目前性价比来说还是比较高的。有兴趣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