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加减速时间该怎么确定?

楼主(2019-12-09):
计算机械机构减速电机功率时,除考虑平衡状态下消耗的功率外,还应该考虑加减速消耗功率。
但是我不知道加减速时间该怎么确认,所以没法计算加减速消耗的功率。请问加减速时间该怎么确定?

网友:
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网友(点评):
对的,是转动惯量和角加速度的乘积。不过需要知道从零加速到额定角速度的时间才能确定角加速度。所以我想问加速时间。

网友:
加减速时间是设计者自己设定的吧?

加减速消耗功率是什么意思?其实质还是摩擦功消耗了功,把机械能转化为热能。

网友(点评):
是变频器设定的加减速特性曲线?不过,我想并不是设多少变频器都能做到。怎么确定设计多大,是能实现的。

网友:
加减速时间跟加速度相关V=AT,加速度大小和物体受力相关F=MA;所以只要强度大的加速度可以大些,时间短;强度小的加速度就得小些,别断了,那么时间就长点;比如跑马拉松,有些人突然停下来就倒地了,有些人就没事。

网友:
这个加减速时间一方面是由设计人员设定的,但要考虑控制因素。最好咨询下本公司控制人员,用的变频器一般是怎么设定的,加速曲线是什么情况,综合确定加减速时间。

网友:
加减速时间是自己设定的,总的时间根据要求来计算,是通过设备的要求来选电机和脉冲速度。

网友:
问的好宽泛,只能教科书式回答。要根据功能要求,兼顾技术可行性和经济考虑。
举两个极端的例子。大风机,可以启动时间较长,那就尽量按正常运行时功率选择,而把加速时间选得很长,高达1-2分钟。
无纺机械上的摆动电机,单程才5秒,连续运行,那就只能把加减速时间设为各2.5秒,而把电机选的稍大点.
所以最好是实际的机械工况,大家分析下.

楼主:
|702736发表于 12-10 13:13问的好宽泛,只能教科书式回答。要根据功能要求,兼顾技术可行性和经济考虑。

举两个极端的例子。大风机,可以启动时间较长,那就尽量按正常运行时功率选择,而把加速时间选得很长,高达1-2分钟。

无纺机械上的摆动电机,单程才5秒,连续运行,那就只能把加减速时间设为各2.5秒,而把电机选的稍大点.

所以最好是实际的机械工况,大家分析下.
请问加速时间能不能小到零点几秒呢?

楼主:
|西斜发表于 12-10 08:39 本帖最后由 西斜 于 2019-12-10 08:40 编辑

加减速时间跟加速度相关V=AT,加速度大小和物体受力相关F=MA;所以只要强度大的加速度可以大些,时间短;强度小的加速度就得小些,别断了,那么时间就长点;比如跑马拉松,有些人突然停下来就倒地了,有些人就没事。
说的有道理!

楼主:
|wangyan43发表于 12-10 09:05这个加减速时间一方面是由设计人员设定的,但要考虑控制因素。最好咨询下本公司控制人员,用的变频器一般是怎么设定的,加速曲线是什么情况,综合确定加减速时间。

楼主:
|702736发表于 12-10 13:13问的好宽泛,只能教科书式回答。要根据功能要求,兼顾技术可行性和经济考虑。

举两个极端的例子。大风机,可以启动时间较长,那就尽量按正常运行时功率选择,而把加速时间选得很长,高达1-2分钟。

无纺机械上的摆动电机,单程才5秒,连续运行,那就只能把加减速时间设为各2.5秒,而把电机选的稍大点.

所以最好是实际的机械工况,大家分析下.
电机启动力矩一般是额定转矩的1.0-2.2倍。那么减去负载力矩外,剩余力矩可用于提供角加速度。剩余力矩除以惯量应该是角加速度范围。
对特定参数下它应该是个特定的范围,不应该是随意设定的。如果设定值低于这个范围,可以用降压启动的办法来实现。但是如果设定值超过这个范围,应该是实现不了的。您觉得对不对?

网友:
0.几秒也是常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启动力矩一般是额定转矩的1.0-2.2倍。那么减去负载力矩外,剩余力矩可用于提供角加速度。剩余力矩除以 ...

大致是这个意思.如果能力不够,可以通过增大功率,选择性能更好的电机等来解决

网友(点评):
对,达不到想要的加速度,可以换电机来解决。谢谢!

网友:
加减速时间是根据设计节拍定的;在满足节拍的前提下,尽量选大的加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