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EL,GES1486,CATEGORYⅡ相当于国内什么牌号的材料

楼主(2019-12-10):
STEEL,GES1486,CATEGORYⅡ相当于国内什么牌号的材料

网友:
这个应该是碳素钢,其他的没查到。第三个像一个英文单词。

网友:
steel不是铁吗,GES一般是焊条,后面的数学应该是牌号。

网友:
好像是法国 NFA 36-321标准,类似镀锌钢板,具体GES 1486是什么不太清楚,但是是有GES这个等级材料
可以参考https://wenku.baidu.com/view/1045d51055270722192ef74d.html

网友:
热浸镀锌钢  1486 2类
我也不太清楚1486是什么,猜测是屈服强度或者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