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12-10):
舵机上的输出轴花键类型和参数是什么?例如15T,仅仅是15个齿的意思吗?

网友A:
”15T”这是什么类型的花键,不像矩形花键也不像渐开线花键的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T”这是什么类型的花键,不像矩形花键也不像渐开线花键的标识。

定制或者购买舵机臂的时候只有这种说法,就是多少多少T,T应该是齿的意思,但是想知道具体是什么齿,所以来问问有没有做过这种齿的,看上去像是渐开线的花键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参数

网友B:
这个T是齿的意思,之前我做过一个25T的舵机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T是齿的意思,之前我做过一个25T的舵机臂。

有具体参数吗?比如模数或者压力角什么的

网友:
难道是标准小模数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