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焊接件上两孔间距尺寸精度可以做到什么水平?

楼主(2019-12-10):
焊接件在加工一个直径60孔和一个直径30的孔,两孔理论距离是444mm。
如果不标公差是不是图上的GB/T1804-2000-m要求(图上说明未注公差要求按GB/T1804-m)?
如果标,可以做到什么精度水平?是不是机床丝杠的行走精度?请问它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
如果没有安装精度要求就执行未注公差的标准,图上也不用标注公差。

如果安装有精度要求,就看你自己确定的精度等级是多少?机床行业传动系统的精度一般都取6-7级,其他的没必要精度等级太高。

网友:
两孔距可按线性公差,精度选用参考如下图

网友:
通常按IT8级来算,400~630的尺寸范围,公差为0.06。

网友:
可以按1/2IT精度等级查,比如1/2IT7级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2-10 15:11通常按IT8级来算,400~630的尺寸范围,公差为0.06。
GB/T1804-m跟IT8相差很大,您的意思是按哪个?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2-10 20:23可以按1/2IT精度等级查,比如1/2IT7级
请问为什么要取1/2?

楼主:
|远祥发表于 12-10 15:09两孔距可按线性公差,精度选用参考如下图
不标的话,按未注公差要求;标的话按机加工方式的加工等级。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