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纹滚压

楼主(2019-12-10):
现在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老师,我这个螺纹是滚压出来的,一般情况下同种规格的对应的是同归的滚丝轮,但是呢现在有一副滚丝轮,滚压规格比较大的,但是螺距是相同的,规格不同,这样的滚丝轮是面对不同的规格怎么调?调整什么?角度?还是什么?

楼主:
螺纹公制,规格比较大

网友:
螺纹滚压取决于待滚压螺纹的类型、大径、节距和齿根深度等。螺纹滚压另外还要考虑的方面包括毛坯的压延性以及冷流动性等。

网友A:
是这种的滚压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种的滚压头吗?

不是滚压头,是用滚丝机滚压的

网友(2020-03-09):
我是滚丝厂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471187800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