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完成滚子在螺旋槽中运动的配合

楼主(2019-12-10):
就是这个绿色的滚子怎么在这个螺旋的槽中滑动

网友A:
顶点和(轨迹的)螺旋线重合

网友B:
不要太在意滚子,或直接用滚子作配合。可以用装滚子那个零件,与螺杆添加一个螺旋配合,转一圈移动一个螺距。这样是不是更简单?当然,初始位置一定要合适(可参考齿轮配合初始位置确定),不然滚子会吃到螺旋凸起部分。只要初始位置摆合适了,转螺杆,滚子就自动沿螺旋槽移动了,妥妥地在正确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点和(轨迹的)螺旋线重合

能不能稍微具体一点是用什么配合操作

网友:
这个好像有点难,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太在意滚子,或直接用滚子作配合。可以用装滚子那个零件,与螺杆添加一个螺旋配合,转一圈移动一个螺距 ...

装滚子的零件是只能上下移动的  并且是矩形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滚子的零件是只能上下移动的  并且是矩形的

矩形也不是问题呀,一样可以加配合的。。。
要不你把必要的零件转个X_T的档,我来作一个。

网友(点评):
本人用2013版。。。。相对比较落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矩形也不是问题呀,一样可以加配合的。。。
要不你把必要的零件转个X_T的档,我来作一个。

我试了一下矩形的每次加了螺旋配合就出现一堆过定义和红色的不能定义,我需要的是两个矩形相对轴心对称,上下相差一个螺距,旋转上升的时候矩形不能跟着轴旋转,我用的2019不知道你能不能打开

网友(点评):
转成X_T格式。。。。。这话你能听懂?这么高的版本,大多新手才用。版本越高,交流越麻烦。

网友:
装配里面的配合要设计成高级配合,设计接触面尺寸的运动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矩形的每次加了螺旋配合就出现一堆过定义和红色的不能定义,我需要的是两个矩形相对轴心对称, ...

2019版本太高了,打不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矩形也不是问题呀,一样可以加配合的。。。
要不你把必要的零件转个X_T的档,我来作一个。

确实是X-t格式的,但是具体你能不能打开我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X-t格式的,但是具体你能不能打开我不知道

你确定你知道啥叫X_T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稍微具体一点是用什么配合操作

做一条螺旋线,在滑块上做一个点,用点和螺旋线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X-t格式的,但是具体你能不能打开我不知道

文件→另存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知道啥叫X_T格式?

上传了两次 看来是删的时候把对的给删了

网友(点评):
大侠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个人觉得14楼的方法比较快速简单,但先要确保零件确实能配合上

网友:
结构问题  把两个棍子放在同一个方向 不知道你明白不 你这样单向 是不稳定的没有精度。

楼主:
加圆草图和轴配合,明白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