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如何约束偏移尺寸?

楼主(2019-12-10):
如题。
用尺寸约束的时候,无法选中两个圆的象限点。

Autocad能不能想UG、SW一样用约束画图?

网友A:
无法选中圆的两个象限点?能不能通过其他辅助线或者点进行定位?

网友:
不行,Auto CAD是确定尺寸画图,SW那种是先画图再改尺寸

网友B:
  有的呀 不是太老的版本里面有参数化里面就有 约束 跟SW的差不多  不过没有SW那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选中圆的两个象限点?能不能通过其他辅助线或者点进行定位?

我现在就是做的辅助线,不过有点麻烦。

网友(点评):
感觉你是从火星回来的,居然不知道CAD是先知道大小尺寸再画图,而不是先画好图,再来确定尺寸改变图形大小。

网友(点评):
多谢shentu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呀 不是太老的版本里面有参数化里面就有 约束 跟SW的差不多  不过没有SW那么舒服。

不好意思,我没说明白,我要做的是两段圆弧的便宜约束。

网友:
AD下面有捕捉把 把现象点选上就好了吧

网友:
  CAD下面有捕捉把 把现象点选上就好了吧

网友:
一般用AUTOCAD都是非参数化制图,就是不能通过定义约束来控制草图;你说的这种思维是3D软件里草图的概念,象PRO/E、UG、SW都是的。

网友:
CAD没有这么灵活,只有选准了点才能进一步画出位置。

网友(点评):
从楼上一直看到这里,你们是多久没更新CAD了,,,我13版本的就是约束尺寸了,类似于SW里的草图尺寸约束,就是使用起来笨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