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下降速度比上升快,下降的压力也比上升快

楼主(2019-12-11):
80X50X1000的双向液压缸,7.5千瓦的液压泵站。油缸垂直安装,上升的速度比下降慢,压力也比下降时的压力小。液压缸在启动和停止时有冲击。液压系统有瞬间冲击力怎么办?

楼主:
油缸现在是上升慢,下降快。怎么倒过来,上升快,下降慢。

网友:
上下行程都有冲击?

网友:
冲击是正常的,叫水锤效应;上升下降问题看你配的阀到位了吗

楼主:
鏄?榾鐨勯棶棰橈紝杩樻槸闃

楼主:
鏄?榾涓嶅?鍨嬪彿锛岃繕鏄?榾鐨勮繘鍑烘补鍙f帴閿欎簡

楼主:
鍥炲?鐨勬

网友:
有可能是油路的背压太小,正常来说液压系统中应该有相应控制背压的阀平衡阀调整背压会缓解下降速度。如果系统本身没有,要考虑加装。

网友:
加装阀啊。